[求助] Totem跑EMIR问题

楼主(2023-11-14):
最后一个环节Totem里source run 后,出现的结果没有梯度变化,看报错说的就是图片的这个原因,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 怎么回事?

网友A:
可以尝试在aplmmx.config里面加上RELAX_PIN_SNAPPING 1 这个option

RELAX_PINSNAPPING

RELAX_PINSNAPPING

网友:
哧溜,求个totem流程,咋个跑出这个结果的

网友B:
totem是我们版图跑的吗?咋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tem是我们版图跑的吗?咋跑?

一边玩去

网友C:
看报错信息是一个pin有问题?mark先,有准确解释后再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报错信息是一个pin有问题?mark先,有准确解释后再来看看

前辈,您需要看什么报错呀?我拍给您看,我不太清楚看哪个地方去找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您需要看什么报错呀?我拍给您看,我不太清楚看哪个地方去找原因
...

不是前辈啦,只是看了看报错信息,totem只按手册流程跑过几次静态,不懂动态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前辈啦,只是看了看报错信息,totem只按手册流程跑过几次静态,不懂动态细节
...

能分享个跑EMIR流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在aplmmx.config里面加上RELAX_PIN_SNAPPING 1 这个option

谢谢前辈,我下午试一下看能不能跑的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分享个跑EMIR流程吗?

不好意思啊,规定不可以的,这个属于机密

网友D:
没遇到过这种错,环境都是设置好的然后固定流程去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遇到过这种错,环境都是设置好的然后固定流程去跑的

是啊,我也是按流程去跑的,跑以前跑过的模块可以,但跑新模块就不行了
除了用的GDS,DSPF,Input.scs文件不一样,其他都一样,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2024-04-18):
能咨询一下totem的问题吗?有偿加我微信15073291210

网友(2025-12-02):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在aplmmx.config里面加上RELAX_PIN_SNAPPING 1 这个option

RELAX_PIN_SNAPPING 1这个option设置的作用是什么,与默认的设置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