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中二阶LPF和三阶LPF的推导

楼主(2023-11-14):
有没有推导PLL中环路滤波器的资料? 如何推导

网友A:
1. 仅对LF的传输函数:电荷泵电流通过LF得到控制电压,因此传函是阻抗量纲。
(1)若是二阶LF,则s域模型+串并联求阻抗
(2)若是三阶LF,则在二阶基础上,再乘以一个电压放大倍数,这个倍数由串联分压求得。
  (3)  都可根据节点电压方程求解
2. 更复杂的我也不会,这是之前前辈发的资料,只看懂前9页
刘深渊PLL课件! - Analog/RF IC 资料共享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仅对LF的传输函数:电荷泵电流通过LF得到控制电压,因此传函是阻抗量纲。
(1)若是二阶LF,则s域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