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最近遇到gate端加dummy的版图,请大家探讨一下。

楼主(2023-11-14):
希望大家一起讨论一下,gate端加dummy 的作用。中间是匹配的管子,栅极的端口,加了dummy,并且距离匹配的有效active比较远。请问这个dummy 的作用是什么?

dummy问题

dummy问题

网友A:
器件周围环境尽量一样哇。做不到完全一样,就尽量一样总比没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周围环境尽量一样哇。做不到完全一样,就尽量一样总比没有好。

有道理,虽然不能完全匹配,确实有些作用。

楼主:
Is that distance still useful

网友:
没啥用。
类似cascode结构一般是在匹配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才会采用这种画法,主要是为了节省面积,两边加dummy有点画蛇添足了。
如果是为了更好的匹配,主体结构就不应该用这种画法。

网友:
我也认为在W方向加dummy没什么作用,W是由OD决定的,而不是poly.

网友B:
阱边缘效应了解一下,充一下面积,让阱边缘远离沟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阱边缘效应了解一下,充一下面积,让阱边缘远离沟道

这个wpe效应,和加不加Dummy mos管没什么多大关联把。完全可以把阱的距离拉开就可以了。

网友:
高精度也是需要加的,W方向不加,边缘器件的OD 的W值是比中间的会小一点,这里加似乎是为了OD一致性更高,L方向不加,是因为poly的影响是一致的,

网友(2023-12-20):
共心质那种匹配,一般active两边加dummy,你图片这个是cascode结构的,一般都是前后加dummy,电流镜的匹配跟共形质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