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控制不同路径之间延时

楼主(2023-11-14):
请问一下,有一组reg,现在需要控制这些reg输出到不同GPIO的延时都在大致的一个范围内,请问一下在innovus中怎么约束这种情况?设max/min delay我觉得由于计算方式不同导致不可行,有没有大佬做过类似的需求?

网友A:
推荐set_output_delay,相对时钟限制数据延时,写起来简单运行时间也短

不然就是set_data_check来控制数据路径之间的相对延时,但是要加foreach来陈列完两两之间的data check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set_output_delay,相对时钟限制数据延时,写起来简单运行时间也短

不然就是set_data_check来控制数据 ...

请教下 , set_data_check 有时候。 在port上设置的set_output_delay就不报了。对同一个port, set_data_check和set_output_delay只能二选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 , set_data_check 有时候。 在port上设置的set_output_delay就不报了。对同一个port, set_data_ ...

正常来说set_data_check不应该block正常的timing check

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同一个clock group, 同一条launch path (start point, end point,中间经过的路径都一样),有可能是只能报slack更小的capture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set_output_delay,相对时钟限制数据延时,写起来简单运行时间也短

不然就是set_data_check来控制数据 ...

佬,这个set_data_check还是会有launch 和capture clock路径吗?貌似没有到达我想要的那种只检查数据路径的那种

楼主:
引用 楼主:
佬,这个set_data_check还是会有launch 和capture clock路径吗?貌似没有到达我想要的那种只检查数据路径 ...

反而设maxdelay能够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而设maxdelay能够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data check的capture路径也是data path
max/min delay当然可以啦,如果max delay的skew就够了那最好,如果要加上min delay那要考虑不同corner的var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