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增强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3-11-14):
请教大家一个LDO瞬态响应的问题,加上瞬态增强电路之后,为什么觉得只是恢复时间减小了,对上冲和下冲电压的抑制并不明显呢?
瞬态响应的过冲电压和时间不是成正比关系的吗?

电路参考的是这个结构:

有的结构是只改善时间不改善过冲电压的吗?甚至有的瞬态电路加上后,过冲电压更大了?

楼主:
有人帮忙看看吗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过冲抑制电路到一定程度后就只会加快瞬态恢复时间,不会继续减少过冲,从计算上讲他们应该是应该是成正比的,可能是主环路瞬态上不去了?求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过冲抑制电路到一定程度后就只会加快瞬态恢复时间,不会继续减少过冲,从计算上讲他们 ...

我又看了一下,他这个应该是和上升时间成正比的,和恢复时间没有关系。还需要别的原因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减小过冲

网友(2024-09-26):
您好,请问您参考的这个结构出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