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的噪声性能的仿真

楼主(2023-11-14):
ADC的噪声性能一般怎么来评估呢,我目前想到的有两种方法:

1.用PSS+PNIOSE的方式来仿真 ADC输入噪声
2.用瞬态噪声仿真得到的结果做FFT看底噪和ENOB的变化

如果用瞬态噪声仿真的话,NIOSE FMAX应该设置为多少呢,ADC是一个20M采样频率的AD

网友A(2024-08-20):
FMAX设置2G左右,你的方法没啥问题

网友(2024-10-01):
引用 网友A:
FMAX设置2G左右,你的方法没啥问题

请问Fmax这么设置的依据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