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line和staggered layout I/O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11-14):
in-line和staggered layout I/O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主要是指bondpad放置的方式,其实IO本身还是一排的。

当然我上面是按T的做法,也有FAB,比如U,就直接提供两套IO,当然IO还是并排的,只不过一个做的宽矮,结合INLINE PAD用,一个做的细高,结合STAGER PAD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