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ADS resource 远程算力配置卡在NFS这了

楼主(2023-11-14):
RT...官方文档说的很简单,就是在哪里操作增加.... 但是绝口不提如何配置 大哭..

然后我各种查询,在全网找到了一篇帖子

免密登录ssh这个各种查询解决了...
但是NFS是如何设置共享的丫
我只知道 NFS可以 安装设置来两边电脑可以同时访问一个机器的文件夹
感觉这里少了一些....进行不下去
是要新建空白文件夹然后两边都有一个?
还是要把eda的安装文件夹个共享出去两边访问?
还是怎么个弄法

请知晓的大佬们点拨一下,拜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NFS是一种远程磁盘共享方式
https://blog.csdn.net/qq_51010919/article/details/131733707

楼主:
已经配置了NFS免密登录,但是还有哪里要设置蔡可以在调度管理器里面能够加起节点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配置了NFS免密登录,但是还有哪里要设置蔡可以在调度管理器里面能够加起节点丫 ...

不用吧,NFS 就是把远端的磁盘映射到本地。你挂载好了 NFS 直接跑就是了。路径选nfs 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吧,NFS 就是把远端的磁盘映射到本地。你挂载好了 NFS 直接跑就是了。路径选nfs 的路径
...

可以具体点咩...A机器设计,B机器跑话 把A机器的目录设置共享后 在resource的job manage添加node那里如何设置路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点咩...A机器设计,B机器跑话 把A机器的目录设置共享后 在resource的job manage添加node那里如何 ...

意思就是,你NFS 设置好了之后,需要在机器上把他挂载,挂载后的NFS 就和本地磁盘一个概念。

楼主:
然后这个共享目录就是软件的操作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