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大家virtuoso下的help的PDF文档的路径在哪

楼主(2023-11-14):
请教下大家virtuoso下的help的PDF文档的路径在哪,只能在help中查看,我想知道pdf在哪

网友A:
找到安装路径(百度下),然后去安装路径下找找,有个文件夹里几十分份pdf。用的虚拟机的话可以拷贝到虚拟机共享文件夹里,这样子就可以在windows上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安装路径(百度下),然后去安装路径下找找,有个文件夹里几十分份pdf。用的虚拟机的话可以拷贝到虚拟 ...

感谢回复,我就找到安装路径,但是没找到具体的文件夹哈哈~我是虚拟机,复制没问题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就找到安装路径,但是没找到具体的文件夹哈哈~我是虚拟机,复制没问题哈

...

cadence的CIW窗口, Tools/Library Path Editor,然后可以看到那个自带库的路径,就能找到软件安装位置。
到软件安装位置,下面有个doc目录,里面很多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面有html和pdf文件,你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的CIW窗口, Tools/Library Path Editor,然后可以看到那个自带库的路径,就能找到软件安装位置。 ...

明白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