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cts疑问求解

楼主(2023-11-14):
在做CTS的过程中有很重要的一步是cluster,这一步到底是做什么操作呢?

网友:
解析clock tree 结构,fix clock tree 的DRV ,不考虑clock balance 。
所以在该阶段可以看到各clcok group 内,在没有相互影响的情况下,最长的 lantency 和最短的latency 都是那些sink, 以便于debug ,后续balance 阶段,对异常对的sink 进行特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