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我的运放输出上摆为什么这么低

楼主(2023-11-14):
这是我的电路,单级全差分折叠共源共栅结构
下面这个是瞬时,加的正弦波,共模反馈我已经偏到0.9v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上摆上不去,按理来说应该到1.4v左右的,求助

网友:
SR太小吗?充电的电流不够大,导致电压摆不上去

网友A:
共模反馈的问题,共模反馈应该没有做成轨到轨输入的把,上摆控制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反馈的问题,共模反馈应该没有做成轨到轨输入的把,上摆控制不住了。 ...

老哥,一般这种电路共模反馈用哪种结构,我用的这种是硬凑上去的,感觉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