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参考电压产生电路

楼主(2023-11-15):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下图是一个比较器的参考电压产生电路,器件应该用的是耗尽型管子,这个电路应该如何分析。

网友A:
直接把管子当作电阻来看?

网友:
这还分析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管子当作电阻来看?

后面懂了。上面的和下面的不是同一类型的n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