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evel shifter的scmr( standard cell main rail)属性

楼主(2023-11-15):
主要想了解一下scmr(standard cell main rail)这个属性的作用和限制;

如图,这个level shifter的VDD和VDD0都是PRM属性,即primary supply,但是只有VDD(0.77V)具有scmr属性,我在插入level shifter时好像只能把它插在一个primary supply为0.77V的always on domain,想了解一下是不是这个scmr属性限制了level shifter的位置?

网友A:
是的,但我没见过这个attribute, 一般是 std_cell_main_r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我没见过这个attribute, 一般是 std_cell_main_rail

我这里确实是这样写的

应该和std_cell_main_rail是同一个东西,所以level shifter 具有这个attribute的PG pin只能连接always on supply是吗

网友B:
你这个是在综合的时候插LS cell 吧,我在后端插的时候,工具是完全根据UPF定义的位置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在综合的时候插LS cell 吧,我在后端插的时候,工具是完全根据UPF定义的位置来的。 ...

对,我是综合时候 插入的,后端布局布线时也得符合cell 的operating condition啥的吧,cell的电压不匹配也可以插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确实是这样写的

应该和std_cell_main_rail是同一个东西,所以level shifter 具有这个attribute的P ...

不是always on supply, 是该domain的primary pg supply, 该domain可以是always on也可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always on supply, 是该domain的primary pg supply, 该domain可以是always on也可以不是
...

ok,那不能正常插入到shut off domain可能是别的原因,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那不能正常插入到shut off domain可能是别的原因,谢谢

就是这个原因呀,scmr是0.77V就只能插在0.77V的domain, 我的意思是这个domain也可以shut down, 但是它的primary power一定是0.7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原因呀,scmr是0.77V就只能插在0.77V的domain, 我的意思是这个domain也可以shut down, 但是它的p ...

是这样,我现在有个level shifter想插在一个shut down domain,但是插不上,这个domain的primary supply和这个level shifter cell的scmr supply电压值是一样的,还是插不上,我之前怀疑是因为这个domain是shut down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我现在有个level shifter想插在一个shut down domain,但是插不上,这个domain的primary supply ...

那isolation成功插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isolation成功插上了吗

isolation完全ok,我现在level shifter插在了shut down domain外面的domain,区别就是这个外面的domain是always on的,

而且我set upf_levshi_on_constraint_only false,让综合工具自己插level shifter时,它也会自动插在外面的always on do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