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Modelsim里使用Notepad++

楼主(2023-11-15):
如题,本小白想请问各位。我已经在电脑上装好Modelsim和Notepad++,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在Modelsim里面打开.v文件的时候用Notepad++编辑代码。目前每次在work里面点开.v文件的时候代码总是被Notepad打开,而且也并不是modelsim里面的文本编辑器来编辑代码。请问下要怎么设置?感谢解答和回复!!

网友:
更改默认打开方式,如果想用modelsim编辑就将打开方式更改为modelsim

网友(2024-01-11):
不要在仿真器里写代码!
用编辑器写好代码,仿真器只负责仿真!
修改源代码之后重新编译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