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如何在cts时将时钟树的布线宽度设置为两倍宽度

楼主(2023-11-15):
目前在学习encounter,想知道CTS时候如何设置一个1倍的宽度2倍的间距这种NDR是怎么设置的,是在.ctscth里面设置么,如果是,NDR又该怎么写呢,小白一个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从INN开始啦,不用去学encounter。如果是创建两倍宽度需要先add_ndr设置非默认规则,然后create_route_type 设置绕线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从INN开始啦,不用去学encounter。如果是创建两倍宽度需要先add_ndr设置非默认规则,然后create_ro ...

好的 谢谢,因为公司对数字要求不高,现在还在用encounter。只是接触不久,也没人带,感觉比较懵的状态,和工具交互很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