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SB的downstream port

楼主(2023-11-15):
各位:

      请问一下,USB里面的Downstream port是指面向下游的端口,还是自身处于下游的端口呢?

网友A:
USB2.0协议第309页,明确说明了是“Downstream facing port”,那就说明是面向下游的端口。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2.0协议第309页,明确说明了是“Downstream facing port”,那就说明是面向下游的端口。个人理解。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