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菜单中creat的slot如何使用

楼主(2023-11-15):
大佬们 想问一下layout菜单中creat的slot如何使用

网友A:
Edit - Advanced - Slot  里面设置大小和距离,然后花一个矩形,然后Create - Sl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 - Advanced - Slot  里面设置大小和距离,然后花一个矩形,然后Create - Slot

好的好的 已经看见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