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数模混仿如何进行蒙特卡洛和工艺角仿真?

楼主(2023-11-15):
目前搭建的电路包括一些模拟模块和用verilog写的数字模块,用的是AMS数模混仿。想请问一下,如何设置AMS的MC和Corner仿真呢?比如Corner仿真是只会改动模拟模块中的mos管(ff、sf等)还是会一同将verilog写的数字模块改动?那蒙特卡洛仿真又该如何设置呢?我看文献提到:MC仿真中,令CMOS门限电压和CMOS沟道长度满足3σTH=30%和3σLeff=10%的高斯分布。这在AMS中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2024-05-02):
照常导入你设置的ams_state1,特别要注意将design针对你的config而不是schematic,且选的ams为仿真器,否则会有netlist error

网友(2025-03-25):
请问您知道怎么工艺角仿真了吗

网友(2025-09-04):
同问,我按照3楼的设置好了,仿真能跑起来,但是只出来了数字模块的波形。模拟那边波形图是空的,为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