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脚本load

楼主(2023-11-15):
怎么把多个需要load的脚本写在一个文件里面,直接load这一个文件就可以吧所有的脚本都load

网友:
你把load 其他的语句写道这个你手动load 的文档里不就可以了

网友A:
自己写个文档,把需要的脚本load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个文档,把需要的脚本load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文档有啥要求不,我在里面写的load文件不行额

网友:
写个脚本, 读取目录下的文件, 看下需要load的文件是不是都是同一个后缀, 然后去加载不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把写的粘出来  大家看看有问题没

网友:
例子:起一个名为all_skill_scr.il 的文件
里面写

  1. load “/xxx/xxx/xxx/name1.il"
  2. load "/xxx/xxx/xxx/name2.il"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只需要load一个文件,然后再在这个文件里面把所有文件都load一下,不就行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只需要load一个文件,然后再在这个文件里面把所有文件都load一下,不就行了嘛! ...

参考eetop上的

网友C:
写到.cdsinit(这是个隐藏文件)里面就行了,把写的文件放到启动软件目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到.cdsinit(这是个隐藏文件)里面就行了,把写的文件放到启动软件目录下 ...

这样

网友:
新建一个.il文件
eg:  load_file.il
里面包含信息:
.INCLUDE  /home/user/bindkeys.il
.INCLUDE /home/user/layout_111.il
等等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