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看一下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3-11-15):
左边端口是INPUT,右边的VDEC,即内部工作电压,INPUT应该是一个INOUT端,用于芯片测试的,正常使用的时候接地,这个有点想电压检测,但是不知道具体实现方式是什么。

下面结构都是一样的。

网友A:
这个电路的分析可以这样入手:

1. 先要观察到pmos的尺寸都是比较大的,说明其导通电流是比较大的,换个角度说,其导通电阻比较小,这很重要的一个点,要认识到;
2. 然后为了简化分析,观察到电路除了第一行,其他的部分都是第一行右边电路的复制而已,就先聚焦在第一行电路的分析,其他行的先假设没有东西;
3. 再然后,就可以假设所有的NMOS都是导通会如何,你会发现,这时候就是VDEC通过一个简单的电阻网络分压到INPUT,INPUT会跟着VDEC的变化而改变;为啥直接是电阻网络了,#1中提到了PMOS 导通电阻小,可以视为直接短接了跨在其上方的电阻。而没有短接的电阻被剩下来构成了所有NMOS都导通时的电阻网络;
4. 在#3 的基础上,从第一行电路的左边到右边,依次关掉一个NMOS,你会发现,NMOS关掉后,PMOS不再强开,那么PMOS的阻值就变得很高,这时候#3中的之前短接的哪一部分电阻就要出来了,重新加入电阻网络;
5. #4 中的NMOS 关闭分析到第一行最右侧时,会发现不是电阻短接与否了,最右侧(也是和剩余几行一样的部分电路)在NMOS关掉时,会有两个作用,一个是VDEC进来的电压经过VTP降低后是否会和一个电阻到地分压;另一个是是否要开启VDEC到INPUT的通路,从第二个角度可以看出,其是侦测电路的开关;
6. 剩余几行开启与否,可以同样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分析可以这样入手:

1. 先要观察到pmos的尺寸都是比较大的,说明其导通电流是比较大的,换个角 ...

明白了 谢谢大佬,就是这个VDEC检测是通过PAD测电压还是测电流呢,因为有个对地的通路,是不是也能进行过流检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大佬,就是这个VDEC检测是通过PAD测电压还是测电流呢,因为有个对地的通路,是不是也能进行过 ...

这个有点超出我的专业了哈哈,据我分析,如果是检测电流的,那这个电路的后续还需要接一个嗅探电压的模块;如果是检测电压的,那么INPUT直接跟着VDEC变化;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个图本身是检测电压的,因为里边有code可以调整vth_p是否加入VDEC到INPUT的路径上;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超出我的专业了哈哈,据我分析,如果是检测电流的,那这个电路的后续还需要接一个嗅探电压的模块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