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层覆盖metal 之间的分割如何操作

楼主(2023-11-15):
如图所示, 顶层metal分割成二部分,角度并非45°,如何才能画出这种效果

网友A:
应该是这一条斜线是经过很多个45度角组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一条斜线是经过很多个45度角组成的、

你好,你说的方法早些试过了。我现在用的工艺格点是0.001 , 放大后图片上的锯齿根本不在格点上,如果是45°堆出来的话,根本做不出来这种效果

网友B:
你可以截取一小段小段那种,然后慢慢向斜上复制粘贴,最后mer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截取一小段小段那种,然后慢慢向斜上复制粘贴,最后merge

方法是这样, 关键是他这个太小了 ,图片上放到最大的。都不太能看清 这要如何手动切

网友:
你的格点是0.001 的话,。用0.1的线宽,切斜角就可以了。假如你需要3um的线宽,你用30根0.1的线堆起来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法是这样, 关键是他这个太小了 ,图片上放到最大的。都不太能看清 这要如何手动切
...

最简单的,切一根线,剩下的copy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法是这样, 关键是他这个太小了 ,图片上放到最大的。都不太能看清 这要如何手动切
...

简单做了一个,能看懂的话,你就可以自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切一根线,剩下的copy就行了

谢谢了 正确方法应该是45°叠出来的  图中这个是用path 画的 直接运算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做了一个,能看懂的话,你就可以自定义了

是这样的 不过他这个尺寸太小了 是用path运算出来的

网友:
在layout界面点Create—Microwave,设置下起始width和终点width,效果和你的截图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