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pcell中 打孔

楼主(2023-11-15):
大佬们  小弟在制作pcell的时候打孔用了如下函数
procedure(gatevia1(cvid box)
  prog((TechFile CGropID MyViaOptions NEWVIAS )
    TechFile = techGetTechFile(ddGetObj("tsmc18rf"))
    CGroupId = 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ExtractorSetup")
    MyViaOptions = viaGetViaOptions(CGroupId)
    NEWVIAS= viaGenerateViasInArea(cvid box MyViaOptions)
     )
   )
但是最后生成GDS的时候会报错误  想请教一下如何在pell中实现打孔操作 最后导出gds的时候不会报错

网友A:
截图看看什么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看看什么错

已经解决了 是PCELL俩里面泵有via开头的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是PCELL俩里面泵有via开头的函数

pcell里没有viaGetViaOptions这个函数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ell里没有viaGetViaOptions这个函数是吧

对的 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