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楼主(2023-11-15):
请教个问题。我的设计是数模混合设计。模拟包数字, 所有的pad 都在顶层。现在想在数字做mbist。
我能想到的是,用普通的buff 和有OEN控制输出的buffer来分别替换input pad 和output pad。
然后数字设置成chip level 跑流程。 只是后续不知道如何产生整个soc的 pattern以及做仿真。

网友:
不懂。请问mbist是什么?

网友A(2023-12-25):
大佬,我也是数模混合芯片,我正在困扰数字模块如何单独使用chip level ,请问 你这个方法是改的网表?还是改什么实现的 ,希望能给个参考 谢谢  用普通的buff 和有OEN控制输出的buffer来分别替换input pad 和output p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也是数模混合芯片,我正在困扰数字模块如何单独使用chip level ,请问 你这个方法是改的网表?还是 ...

这个是修改网表的,但是我还是没有跑通这个flow。 就是做了假pad在里面,后面还是需要跟顶层的真pad相连,还没有想明白 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