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 ADC中的CDAC怎么感觉也只起到了模数转换的作用

楼主(2023-11-15):
就如上原理图所示,CDAC也是对其模拟信号输入进行采样保持并通过后续比较器的结果来得到每个位取0还是1,那它为什么还要叫DAC呢,我刚接触ADC,准备拿这个做毕设,也让大佬见笑了

网友:
sar逻辑电路输出数字信号,需要从最高位到最低位依次比较,完成比较。因此sar逻辑电路输出的数字信号还会返回通过电容阵列转化成模拟信号和参考值比较,所以电容阵列起到的是DAC的作用。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CDAC内部有一个数字转模拟的过程,所以叫电容DAC,你要拆开看一下它内部的工作过程。

网友:
或者直接从广义负反馈角度考虑。SAR ADC是一个负反馈系统,实现的是ADC的功能,那么其反馈路径一定需要DAC的功能。例如锁相环,输出是倍频,反馈路径一定是分频。

网友:
DAC的功能应该是将比较器比较完成后的数字码转化为新的参考电压值(模拟量),所以起到的是一个数模转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