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工艺耐压

楼主(2023-11-15):
请求大哥帮助,想问一下我用0.18um工艺里的最小沟道长度为0.35um的器件(0.18工艺里的0.35um器件)做反向器,他的电源电压能超过3.3V吗?或者说达到5V。如果用5V电压会不会有可靠性问题。

网友A:
据说一般不超过标注的耐压的10%,3.3V的管子看来也就到3.6V吧

网友B:
单一器件是达不到的;但是通过电路可以做到;3.3V做5V的TOLERANCE的IO很常见;看你要的是什么,单一器件肯不行,但是通过电路肯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一器件是达不到的;但是通过电路可以做到;3.3V做5V的TOLERANCE的IO很常见;看你要的是什么,单一器件肯 ...

用3.3V器件做一些反向器、与非、或非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一般不超过标注的耐压的10%,3.3V的管子看来也就到3.6V吧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