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18starrc安装问题求各位专家解答!!!

楼主(2023-11-15):
最近在装starrc的时候总是出现以下license的错误,我用的是Synopsys统一的license,不知道starrc是否需要自己单独的license。
在查看lmgrd时

当我用lmdown关掉后依旧不行,

网友:
license 端口号被占, 没启动成功, lmgrd 加上 -reuseaddr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是license缺少fe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