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设计有无必要消除体效应

楼主(2023-11-15):
今天看到带隙基准章节中的“与电压无关的偏置”,采用两种结构,分别如下图(a)(b),从(a)图,是没有考虑体效应的,而b图是考虑了体效应的,我想问下是否考虑这个问题只是为了便捷计算,但是在实际仿真中一般都是扫描电阻得到想要的电流,所以这个体效应是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网友:
体效应存在的意义可以看看这个http://www.kiaic.com/article/detail/2373.html

网友:
好像这里是想说a是有体效应的,b结构可以做的没有体效应,

网友:
b这里简化了下计算,实际电路有些地方还是得考虑体效应的。另外提下,b图的电阻应该加在左边好像

网友:
GAA已经没有体效应

网友:
但B图电路消除体效应的同时又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由于M3和M4的bulk不同,二者在版图上必须分开画,各自有自己的nwell tap,这样一来,作为电流镜对的M3和M4就无法匹配,这会带来额外的电流偏差,这不一定比体效应带来的偏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