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28nm hpcp工艺供电电压问题

楼主(2023-11-15):
ADI公司使用28nm工艺设计的芯片供电全是1V,但是我拿到的TSMC 28nm hpcp库中只有0.9V/1.8V两种电压的管子,想知道问题在哪里,0.9V的管子1V供电也可以吗,这样寿命不是下降很快吗?求指点~

网友:
0.9V is Core (Devices) Voltage 1.8V or 2.5v is I/O (devices) Voltage

网友:
看看手册,有些工艺的0.9V的器件可以1.0V工作

网友A:
你说的是按以前工艺的做法;基本最高电压就是10%

但是从28开始,TSMC的工艺有很大变化,比如28nm,虽然设计规则上的标准电压依旧是0.9,但同时写了最大可支持是1.05V;

而实际上,T是同时认可0.8/0.9/1/0三种电压都做为标准工作电压(PS:其实做为ULP用的时候,0.7也是标准电压)

而越往下,标准电压和最高可支持电压的差就越大,比如7nm,标准电压是0.75,但是FAB承诺的最高可支持已经是0.96了;而我知道有人实际用到1.1,呵呵,手机CPU么,性能好点,时间的可靠性不在乎,尤其是电压都是动态的,大部分人不打游戏,也不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按以前工艺的做法;基本最高电压就是10%

谢谢您的详细回答,我所了解到的目前一些顶级CPU能超频到1.3V。想问下您,您所发的这个sign-off summary Vnom=0.8/0.9/1.0在pdk中有没有标出?看着像是TSMC给的一个承诺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详细回答,我所了解到的目前一些顶级CPU能超频到1.3V。想问下您,您所发的这个sign-off summary  ...

不是PDK,是TSMC给的SIGNOFF条件的参考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PDK,是TSMC给的SIGNOFF条件的参考文档

感谢~

网友(2024-08-20):
引用 网友A:
不是PDK,是TSMC给的SIGNOFF条件的参考文档

可以将这个文件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