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走线屏蔽

楼主(2023-11-15):
版图这样子屏蔽信号我有几个不懂的地方。
1.如果中间是高频信号,不会把串扰噪声传导到地,地的噪声影响整个版图吗?
2.这样子屏蔽对寄生影响大吗?
3.用浮空的(不接地)走线,可以屏蔽吗?

网友:
根据图中显示上下屏敝线不在同层是没有屏敝效果。
1)不会影响整个版图。
2)这个不清楚。
3)不能屏蔽。

网友:
上下屏蔽,保护该信号线不被干扰,防止更上层个更下层走线信号对该信号的干扰,用浮空的没有意义,必须接地

网友:
屏蔽线不接地,如何把噪声通过地线泄放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