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结果处空白

楼主(2023-11-15):
300资产
calibre LVS 进行结果输出的时候,在Comparison Result处。没有任何的结果出现,只有空白。在这之前,只是修改了文件中seedlayer 的一个定义,删除了对某个layer 进行操作后,再次运行就变成如此。这是什么原因的造成 是否有解决的方法。在其他人处,相同的lvs 文件运行却可以有结果显现。

补充内容 (2023-11-20 11:30):
在LVS run完之后LVS report有输出,并且report结果之中也有相应的笑脸以及结果内容。
但是,直接用rve去run 那个svdb,结果还是没有。

网友A:
看一下report 看認的到嗎

网友:
先查drc,drc没问题之后去看看lvs里的input图层选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report 看認的到嗎

LVS report 查看了是有相应的输出的结果,也有笑脸或者苦脸

网友:
修改了,需要重新run, RVE是看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