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MOS管作为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2023-11-15):
我想用NMOS管作为开关来控制要启用的电路(绿框中是以负载代替了),两个NMOS源端接地,漏极分别连相应信号(用两个信号源来模拟了差分输入信号),栅极由周期信号进行控制,给3.3V时按道理来说源漏导通后会接地,短路掉绿框中的电路,但是我在仿真的时候发现绿框中的电路没有被短路掉,,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求大神能不能讲解一下

网友A:
NMOS尺寸太小了,导通阻抗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尺寸太小了,导通阻抗太大

请问功率mosfet可以吗,比如SiR178DP这个,0.5mΩ的导通电阻,但是在multisim中仿的时候还是一样的问题,还是说multisim仿不了这种情况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