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的reference model类里怎么模拟verilog的assign连续赋值呢?

楼主(2023-11-15):
          哪位大佬知道要怎么模拟呢?想了个办法,就是把连续赋值左边的变量申明为等于右边的N个变量,右边的变量先在左边变量的前面进行申明,然后在具体的逻辑task中进行变量值的处理变化,但是似乎有点问题,查了一些资料,说是把连续赋值放在方法function里,感觉不是很实际,因为右边通常是一堆变量,有点搞不明白要怎么弄,求助大佬指点一二。下面是我查的资料,感觉不是很实际。

class MyClass;  // 类的属性  bit [2:0] variable1;  bit [2:0] variable2;  // 类的方法,模拟连续赋值  function void continuous_assign();    variable2 = variable1 + 1;  endfunctionendclass
MyClass my_obj;// 在某个地方调用连续赋值方法my_obj.continuous_assign();
问题是我调这个方法的地方h会因为变量太多,有的变量还不在一起进行值的改变,所以觉的不实际。

我的连续赋值其中之一的原句是:assign cmd_last_bit =(itf_fsm_curr==ITF_ST_CMD && bit_cnt[2:0]==3'd7)

楼主:
搞好了,还没人回复啊,我去

网友:
怎么搞的

楼主:
就是上面那么搞的

网友:
用task实现;所有信号用inout就行;

楼主:
有些信号没有inou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信号没有inout

task的端口声明为inout;然后在一个地方调用这个task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sk的端口声明为inout;然后在一个地方调用这个task就行

因为代码很长,这只是其中一点代码,最终效果有bug,所以最终没有使用uvm去翻译整个verilog的reference model,所以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因此问问大佬,麻烦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直接点;直接在interface中assign

楼主(2023-12-15):
引用 网友A:
直接点;直接在interface中assign

interface中的assign,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赋值变量怎么给传值呢,还是在 uvm的reference里直接搞比较合适,之前说我的代码有点问题,并不是说这个连续赋值出了问题,是其他地方出了点问题,后来verilog直接写了文件,所以就没弄了。就单纯技术角度来说我觉的连续赋值可以直接在uvm的reference里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