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谐波失真决定因素?

楼主(2023-11-16):
      各位前辈好!SAR ADC的总谐波失真,是不是由DAC决定的?如果仿真整体ADC的谐波失真比较慢,是不是直接仿真DAC的谐波失真就可以了?或者有没有其它更快的方法?

      各位前辈走过路过,能不能指导一下。

楼主:
顶一下,各位前辈来指导一下啊。

网友A:
采样开关也会带来失真吧。或者说采样开关的失真也要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开关也会带来失真吧。或者说采样开关的失真也要仿真一下

那比较器会带来非线性失真嘛?有没有相关文献讲过,SAD ADC三个模块对非线性都有什么样的贡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比较器会带来非线性失真嘛?有没有相关文献讲过,SAD ADC三个模块对非线性都有什么样的贡献呢?
...

比较器的话可能是输入对管的寄生电容会带来非线性吧。不过这个应该可以通过差分的下极板采样来减轻。具体的文献我看的不多,其他不太了解了

网友:
你是在说THD吗?这个仿真不慢吧。 不带噪声跑起来还是挺快的。 看你的位宽了, 一般高bit翻转的位置看一下DNL应该也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