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 用calibredrv打开gds时,如何设置自动显示layer的名字

楼主(2023-11-16):
数字后端 用calibredrv打开gds时,如何设置自动显示layer的名字

网友:
打开的时候,带layerprops的文件选项,但是这个文件要自己从cadence的display.drf去转

网友:
你的意思 是 在侧边 栏把 那些 layer num 变成 layer名称吗? 如果是的话可以读入你的drc rule file。就可以显示对应的layer名称了

网友:
可以直接在layer --> load layer properties --> load display file,
如果没有display文件
还可以 layer --> load input SVRF layer names -- > load RSF file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并已成功
calibredrv 显示layername 而不单单是数字层号
https://bbs.eetop.cn/thread-94881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