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40 ecocapcell

楼主(2023-11-16):
smic40 的eco库的ecocap cell,看版图 它是gate floating的,那在使用的时候 有需要做一些其他的处理吗?还是 说drc/ERC 报出erc 问题 的时候,人工的去把这些cell 的问题 waive 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个看上去的确可以waive floating gate的检查,不过waive不waive不能自己做决定,最好有PDK文档说明 ...

谢谢回复,这个cell就是 foundry 提供的eco cell库里面的 ,它的文档介绍并没有说会 erc 问题,是 我看到 另外的 一种std cell 会引起 erc 问题再查看 此cell 发现的。但是 暂时还没有 找到文档说明 是否可以 waive。我在 看看。

网友A:
gate floating? 不是tie到p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te floating? 不是tie到p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te floating? 不是tie到pg吗

ARM 的ecocap cell。

网友A:
谢谢!这个看上去的确可以waive floating gate的检查,不过waive不waive不能自己做决定,最好有PDK文档说明或者找foundry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