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地方需要这种两个工作电压都一致的level shifter呢

楼主(2023-11-16):
看到库内部有两种level shifter,一种是两个电压VDD和VDDI不一样的,如下图:

这种我觉得很正常,毕竟level shifter就是应该插在有电压差的地方,可能需要两个电压,

还有这种VDD和VDDI一致的level shifter,这个应该用在哪里呢?

我综合时这种电压一致的level shifter全部报的 voltage map (0.880, 0.880) doesn't match operating voltages of supply nets 'VDD1', 'VDD2' (0.880, 0.770)

网友A:
两个不同的supply提供相同的voltage的情况下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不同的supply提供相同的voltage的情况下需要

voltage相同为什么还会需要level shifter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ltage相同为什么还会需要level shifter呢

说是voltage相同,但毕竟是不同的电源提供,普通std cell的噪声容忍度没这么强。不过电压相近的话不用level shifter也没多大风险吧,就是IC设计总是会尽量排除潜在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是voltage相同,但毕竟是不同的电源提供,普通std cell的噪声容忍度没这么强。不过电压相近的话不用lev ...

ok,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