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etic原理图内搜索后如何定位?

楼主(2023-11-16):
小弟在用virtuoso里schemetic的搜索,确实是搜到了东西,但是我点击某个搜索结果,它只是高亮,没有自动定位并显示到搜索到的位置。

电路图规模大了之后光凭高亮去肉眼寻找太费劲了。请问怎么才能直接定位并显示到搜索到的东西吗?
谢谢~

网友A:
1. zoom in后,再点击搜索结果,会自动把画面移动到点击对象居中的位置
2. 用菜单项“Edit - Find”打开搜索对话框进行搜索,把“zoom to object”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zoom in后,再点击搜索结果,会自动把画面移动到点击对象居中的位置
2. 用菜单项“Edit - Find”打开搜 ...

谢谢您!我使用您的第二种方法,搜netname==VSS,勾选zoom to object,它确实找到了,但是因为这些二极管上端都是VSS,所以它把所有的这些VSS net当成一个整体zoom to object了,能不能zoom到每一个二极管顶端的VSS net呢?谢谢您~

网友B:
选other 填入theLabel注意大小写,再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other 填入theLabel注意大小写,再搜索

感谢,这样可以定位到每一个了。请问这个other里面还有别的可以填的像theLabel一样的关键字吗,想学习学习,感谢~

网友:
没用到过别的了

网友C(2024-10-27):
引用 网友B:
选other 填入theLabel注意大小写,再搜索

请问一下,如果想一次性查找到所有带“*”的东西,有什么办法吗?比如我想找到所有叫“*_SUB”的net,并一次性选中它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样可以定位到每一个了。请问这个other里面还有别的可以填的像theLabel一样的关键字吗,想学习学 ...

可以的。比如CDF里面定义的参数可用于搜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如果想一次性查找到所有带“*”的东西,有什么办法吗?比如我想找到所有叫“*_SUB”的net,并 ...

net有带*的么?还是说你想搜索 a_SUB、b_SUB等等?

网友:
再选net 搜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如果想一次性查找到所有带“*”的东西,有什么办法吗?比如我想找到所有叫“*_SUB”的net,并 ...

网友:
十分感谢,原来可以直接选中。以前一直以为要先找到再选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net有带*的么?还是说你想搜索 a_SUB、b_SUB等等?

*是通配符,可以是任意字符,11楼的大佬回答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