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电流瞬态响应LDO架构选择

楼主(2023-11-16):
需要给一个模块提供core电压,用3.3V转1.2V的LDO实现,两个图是此模块的瞬态功耗仿真,用的理想电压源和理想的地做仿真,可以发现瞬间电流能到100多mA且速度极快,是ps级别的,而平均功耗又很小,不到1mA,此模块实际是数字标准单元搭建的电路受频率恒定的激励影响以恒定频率工作,每次工作要打开很多标准单元导致瞬间电流很大,但是平均电流又很小。
请问:什么样架构的LDO能搞定这种情况?

网友A:
瞬间电流不会有这么大,你的逻辑门不会是同一个点翻转的,1mA的平均电流很小,电流peak不会超过10mA, 搞点电容抗一抗就行了。

网友:
ps级只能靠电容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间电流不会有这么大,你的逻辑门不会是同一个点翻转的,1mA的平均电流很小,电流peak不会超过10mA, 搞点 ...

仿真结果有这么大,只是这里确实是仿真一个最恶劣的情况,就是激励同时给到所有的子模块,实际上一个激励给进去不会所有的子模块都响应,如果只有一半响应,那这里峰值电流会降低一半但也是几十mA级别的,不管是10mA还是20mA这个响应是ps级别的,这是非常非常快速的,有LDO的设计是应付这种情况负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结果有这么大,只是这里确实是仿真一个最恶劣的情况,就是激励同时给到所有的子模块,实际上一个激励 ...

楼主做的应该是capless类型的ldo。对于这种类型的ldo,我也存在相同的疑惑。也查了一些论文,但论文上给出的结果都是1us的响应时间,而且跳变电压能达到100mV。所以我现在也怀疑仿真时将响应时间设置成ps级别是不是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的应该是capless类型的ldo。对于这种类型的ldo,我也存在相同的疑惑。也查了一些论文,但论文上给 ...

这个时间绝对不会是ps级别的,clk的沿传递是有延时的,这个时间在几个ns以上,总的电荷会平均分布在这段时间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结果有这么大,只是这里确实是仿真一个最恶劣的情况,就是激励同时给到所有的子模块,实际上一个激励 ...

这个时间绝对不会是ps级别的,clk的沿传递是有延时的,这个时间在几个ns以上,总的电荷会平均分布在这段时间上面。

网友(2024-05-07):
我在LDO输出端加了一个peak电流,但是peak电流和片外负载电容之间有个PSW,就会发现按照公式计算电容扛得住这个peak电流(ps级),但是由于psw的原因会把输出电压拉低导致很大的压降,但是电容端的电压是稳的,请问有没有知道这个PSW为什么会影响到电容补电啊?

网友:
ps 等級的瞬間transient要馬靠Co壓, 要馬本身low output impedance

网友(2024-09-19):
你好 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要做个ldo 平均负载电流不大 但会有突然的100+mA瞬态负载(需求说是1ns~10ns内最大到150mA峰值,输出电压变化不能超过20%) 请问后来采用了什么结构或者思路呢

(ps:前一版本用nmos做功率管,为了解决这个瞬态掉电问题在gate上加了巨大的电容来保持掉电时vg不变,让nmos的vgs变大产生电流防止掉电过多,但面积实在是太大了,不是个好方法)

网友:
nS级 mA响应,靠寄生Cap就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