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ADVM安装的问题

楼主(2023-11-16):
1.安装ICAVD的话需要像IC617/618一样patch吗?

2. .bashrc文件该如何配置?图片里是我按照论坛里边一个大佬的IC618安装教程配置的.bashrc文件,ICADVM的话需要做哪些改的?比如等号左边的这些“MGC_FDI_OA_VERSION” "OA_HOME"等等

网友A:
1. 一样的。

2. "OA_HOME" 不建议配置,其他和 IC617、618 一样就行,“MGC_FDI_OA_VERSION” 这个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一样的。

2. "OA_HOME" 不建议配置,其他和 IC617、618 一样就行,“MGC_FDI_OA_VERSION” 这个不清楚 ...

大佬,我.bashrc配置完后启动virtuoso,结果virtuoso弹出个启动窗后又马上消失了,启动不了一点,这是我的.bashrc

网友B:
把报错的贴出啦看看。。。。。。。

网友C:
启动不了是没破解成功吧?你patch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不了是没破解成功吧?你patch了吗

用原来 patch ic618的文件./1patch.sh 到ICADVM的安装路径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报错的贴出啦看看。。。。。。。

没有报错的内容。。。,就是virtuoso启动时不是有个小窗口吗,窗口直接消失啥也没有

楼主:
ICADVM201是有自己的patch文件吗,我解压以后特意找了下没有,所以用IC618的patch文件跑了一遍

网友:
patch没成功,或者license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报错的内容。。。,就是virtuoso启动时不是有个小窗口吗,窗口直接消失啥也没有
...

terminal  virtuoso 命令后 显示什么?
你装的是base版本还是hotf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rminal  virtuoso 命令后 显示什么?
你装的是base版本还是hotfix??

先hotfix 然后base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rminal  virtuoso 命令后 显示什么?
你装的是base版本还是hotfix??

显示的就是正常启动virtuoso显示的东西,感觉吧,我应该是没破解成功

楼主:
那个。有没有license和patch的文件和方法分享一下捏各位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有没有license和patch的文件和方法分享一下捏各位大佬

hotfix 用 1patch 0.3版本破解 ,旧的破解可能不能用。
论坛里搜下。license之前的应该可以用

1patch V0.3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D:
还有你的操作系统最好是redhat7或者centos7,cadence 新版本对centos6已经不支持了,会出现闪崩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的操作系统最好是redhat7或者centos7,cadence 新版本对centos6已经不支持了,会出现闪崩情况 ...

centos 6.10 支持 201 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原来 patch ic618的文件./1patch.sh 到ICADVM的安装路径下了

出现这个原因就是没有patch成功。nipatch的时候用的ECC吗?或者是license有问题,闪退就是没破解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的操作系统最好是redhat7或者centos7,cadence 新版本对centos6已经不支持了,会出现闪崩情况 ...

装的是redhat7.6的,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个原因就是没有patch成功。nipatch的时候用的ECC吗?或者是license有问题,闪退就是没破解成功
...

emm,ECC是啥,大概率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tfix 用 1patch 0.3版本破解 ,旧的破解可能不能用。
论坛里搜下。license之前的应该可以用

多谢

网友(2024-02-01):
引用 楼主:
emm,ECC是啥,大概率没用过

运行1patch的时候命令要这么写 ./1patch -ecc /软件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