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好心人分享trimming相关资料

楼主(2023-11-16):
lz刚来实习正在学习osc设计,看到文档中trim step,trim range等指标都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有没有相关学习资料呀?还有请问CurDAC是指电流舵DAC吗,这个是用来匹配电流的吗,同样求相关资料推荐...

网友A:
比如RC OSC,频率和RC成反比,R值因为corner变化±20%,频率也变化±20%,所以在不同corner下要trim R值,trim range要覆盖R值变化,trim step决定了trim精度。CurDAC就是指电流DAC。

网友:
同样蹲一个,小白只听说了trimming,一点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RC OSC,频率和RC成反比,R值因为corner变化±20%,频率也变化±20%,所以在不同corner下要trim R值,t ...

谢谢前辈回复,请问IDAC的作用是为了匹配两支路充电电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回复,请问IDAC的作用是为了匹配两支路充电电流吗

IDAC就是个电流源,什么作用要看具体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一个传输门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121556/answer/2388792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