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F Q 同时接了下一个SDFF的D 和 SI pin

楼主(2023-11-16):
如下图这样,前一个q1的寄存器的D输入是固定值或者是个port的话,会导致q2的SE pin完全失去意义,ATPG也会SE判断为UB,完全可以还原成DFF,又省面积又减少故障数量,使用了shift_registers识别,没有效果;请问各位有没有办法处理 ?

网友A:
感觉可以换成d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以换成dff

是的,本来是dff, 综合不识别成shift register, 被替换成了sdff,,但是没法自动工具处理替换回来了,就是想了解下是否有自动处理办法。

网友:
可以替换回来的,我们公司的dft可以做到,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让综合对q2设置dont_touch属性,在综合阶段不要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