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同一工艺,能更换仿真模型吗?

楼主(2023-11-16):
目前使用的工艺是TSMC 180nm,spectre里面的scs文件说用的是BSIM4 V4.5。如果我想对晶体管进行更详细的仿真,能换成更高的Version或者BSIM6吗?(我看PDK里面提供的一个手册上介绍了很多版本的BSIM模型)

网友:
不能 ..

你换其他 model , 那内部参数  自己瞎猜吗 ?

网友A:
好像得参数转换,BSIM4toBSIM6,不过估计自己转不了?不知道有没有EDA工具内置的,没试过

网友:
不能            BSIM4 vt-based   BSIM6   是surface-potential    参数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得参数转换,BSIM4toBSIM6,不过估计自己转不了?不知道有没有EDA工具内置的,没试过 ...

那请问BSIM4不同Version之间会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BSIM4不同Version之间会有区别吗?

可能多加效应模型吧或者参数什么的,细微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