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复杂芯片的验证应该从哪个方面去分析呢?

楼主(2023-11-16):
想问问大家,如何去进行验证呢? 有没有比较好的思路啊

网友:
哪里复杂就从哪里入手

网友:
不会就问大佬

网友:
干两个大项目就知道了,绝知此事要躬行

网友:
有繁化简,有大化小。

网友:
再复杂的芯片也是由各种IP/submodule搭起来的(可以从top开始一级一级分解)
所以第一步就是分析和收集信息,这些IP/submodule是否经过充分验证(或者silicon proven)如果是的话,验证的优先级可以降低。重点就是先验证非充分验证的submodule/IP,根据设计需求,定义验证设计文档,testcase,保证code coverage和function coverage。
第二步就是IP/submodule的系统级的验证。也是根据需求,定义testcase,保证coverage。
第三步就是随机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