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s.lib 里面include和define有啥区别

楼主(2023-11-16):
cds.lib 里面include和define有啥区别

网友:
define格式: define library_name   library_path

网友:
本质上必须是define ,只是允许用include 来调用别人的define 而已

网友(2024-02-26):
define是可以添加自己库或者别人库,include可以直接添加SOS里的库

网友:
Include 可以看成是集合,每次可以批量的增加, DEFINE只能单个处理吧

网友A:
DEFINE 是定义一个 library
INCLUDE 是引用一个已定义好了的 cds.lib 文件
SOFTINCLUDE 作用与INCLUDE 一样,只是如果 引用的cds.lib 不存在,也不会有错误提示。(一般大家都比较习惯用这个)
DEFINE library_name   PATH/library_name
INCLUDE  PATH/cds.lib
SOFTINCLUDE  PATH/cds.lib

网友(2024-08-06):
6楼回答的太赞了

网友(2025-06-30):
引用 网友A:
DEFINE 是定义一个 library
INCLUDE 是引用一个已定义好了的 cds.lib 文件
SOFTINCLUDE 作用与INCLUDE 一样 ...

感谢六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