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反相器翻转功耗随电源电压变化的仿真!!

楼主(2023-11-16):
亚阈值标准单元的设计中需要找到最小能量点,如下图所示。

需要仿真不同电压下,反相器翻转功耗(dynamic power),由于不同电压下的速度不一样,反相器那段短路功耗也不一样,如果对这段短路电流与电压乘积求积分来得到翻转功耗的话,对于电流大小和导通时间都发生变化的这个函数,如何设置触发条件呢?或者说如何编辑其积分的上下限呢?

最小能量点

最小能量点

翻转电流

翻转电流

网友:
把VDD 换成Calculate 抓到的VDD信号电压呢,Value(v("/VDD")xxx)

网友A:
如果VDD是变量名的话,在计算器表达式中引用变量要写成这样:VAR("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VDD是变量名的话,在计算器表达式中引用变量要写成这样:VAR("VDD")

学费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VDD是变量名的话,在计算器表达式中引用变量要写成这样:VAR("VDD")

其实我想问的是翻转功耗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问的是翻转功耗的问题

类似的方法呗!

以spectre为例,仿真时是可以把device/subckt的功率信号记录下来的,在菜单项“Outputs - Save All”对话框中选一下
然后对反相器的功率信号做积分,用calculator的 integ 函数,Initial value用翻转时刻,Final value用cross函数计算“达到VDD的百分比”或者“反相器电流下降到小于某个值”来得到。

或者更简单一点,用 iinteg 函数直接对功率信号做全时间段的连续积分,得到功耗曲线,然后用 value 函数取功耗曲线的终值,得到的就是反相器的总功耗,反相器在非过渡过程中几乎是没有功耗的,所以这个总功耗可以认为就是整个翻转过程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方法呗!

以spectre为例,仿真时是可以把device/subckt的功率信号记录下来的,在菜单项“Outputs - ...

反相器翻转时刻无论是Initial value,还是Final value随VDD的变化都没有明显的规律。以50%VDD触发条件为例,如1.2V的device,VDD为0.2V时翻转电流产生时与输出为0.1V时的延迟在mS级别,1.2V时对应输出0.6V的延迟在nS级。低压0.2V左右翻转功耗极低,其瞬态功耗被DC那点漏电的积分一下就cover了。实在没辙就得EXCEL单点做了

网友:
为什么要积分呢,直接多仿几个周期求电流平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