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clock_group 选项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3-11-16):
有这样一个电路,如果在MUX的Y口设置physically exclusive后面reg1和reg2还会显示mutiple clock吗?

网友A:
不会显示了,但是clk_1和clk_2设置physically exclusive做不了串扰分析,设置logically exclusive就行了,不会再检查这两个时钟之间的时序路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显示了,但是clk_1和clk_2设置physically exclusive做不了串扰分析,设置logically exclusive就行了, ...

谢谢解答,但是这时候如果在mux后generate两个时钟(mux0和mux1),然后再设置physically exclusive,在check_timing后为什么还是报reg上存在两个时钟呢?

网友A:
你是生成时钟设置的physically exclusive吗?生成时钟不会自动继承主时钟的时钟关系,设置后报的是哪两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生成时钟设置的physically exclusive吗?生成时钟不会自动继承主时钟的时钟关系,设置后报的是哪两个时 ...

报的两个生成时钟

网友:
按道理应该不会再做时序检查,看报的寄存器名称是分频器寄存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