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问题

楼主(2023-11-16):
想问下VCS仿真时,两个逻辑完全一样的信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单周期出错的问题。
上面的信号线和下面的信号线分别是同一个信号连接到两个例化模块的输入。

网友:
找一下驱动他的信号逐个比较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多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