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ether仿真中元器件放置问题

楼主(2023-11-16):
如标题,求大佬告知下图中Vout后面的那个方块+×的东西是什么?如何放置呀?

网友(2024-02-16):
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工具check后生成的marker,用Verify->find marker可以查看。第二种可能是unbound instance(pin)

网友:
basic lib中的noConn器件,用来避免浮空节点报warning的。你可以再basic lib中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