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ACT提取calibreview时电阻坐标的提取问题

楼主(2023-11-16):
XACT提取calibreview寄生参数时即使选择了提取电阻的位置,最后生成的网表中寄生电阻还是没有坐标信息,查看log文件发现有warning报RLOCTION,RWIDTH,RLENGTH,RLAYER are not supported with TICER reduction!  但是Options中PEX Reduce Ticer是去选中状态,求助各位,谢谢!另外PEX和XACT有什么差异呢?

楼主:
规则文件中也没用PEX REDUCE TICER的相关描述,那么是工具版本的问题吗。

楼主(2024-01-24):
Integrated TICER reduction enabled

网友(2025-08-29):
我也遇到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