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理想CIC滤波器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3-11-16):
图中第11行cicOut=这行,700个数中,70个数取一个,所以是十个数,但是右图中cicOut=[0,0.0269,...,0.6573,0.6574]十个数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
长话短说:CIC滤波器中是先滤波再抽取然后再滤波,并不是700个数中70个数取一个。

网友A(2023-12-28):
就是根据CIC结构算的,级联数不同,输出有效字长也不同,你可以研究一下CIC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根据CIC结构算的,级联数不同,输出有效字长也不同,你可以研究一下CIC的结构 ...

那这十个数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十个数怎么算出来的呢?

多级积分器累加,之后按照抽取率抽取,然后多级差分滤波输出,就是CIC的结构图